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如何在VxWorks实现读取毫秒的时间啊?

楼主(2008-06-12):
请问如何在VxWorks实现读取毫秒的时间啊?
请问如何在VxWorks实现读取毫秒的时间啊?
在线等....
泪谢...
在线
如何

网友A:
辅助时钟,或者用timestamp

网友B:
timestamp需要驱动支持,驱动目前不支持
辅助时钟怎么实现啊?

网友C:
什么体系的?X86或ARM,ARM下很好办用辅助时钟就行,另外,时标应该也可以吧,不用什么驱动(X86下)

网友D:
辅助时钟
辅助时钟是利用目标板上CPU的另一个定时器(除了系统时钟之外)中断实现的。它可以灵活配置实现高分辨率的定时,而且容易实现ms级甚至μs级定时。VxWorks提供了一系列与系统时钟相同的操作接口,用户可以方便地挂接自己的中断处理函数,时钟分辨率的高低取决于硬件定时器的精度和用户中断函数的长短。要将辅助时钟作为精确的延时机制(如ms级延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初始化程序先调用 SysAuxClkRateSet()函数设置辅助时钟中断周期为1ms(一般在contig.h文件中AUX_CLK_RATE_MIN和 AUX_CLK_RATE_MAX之间,对中断频率作了限定,如果需要可以对此宏定义修改),再通过ysAuxClkConneet()?将用户处理函数连接到辅助时钟中断上,用户处理函数可以为SemGive(semTimer)释放一个同步信号量。

网友E:
VxWorks常用延时方法
https://www.eeworld.com.cn/afdz/2008/0516/article_6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