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5.0 的短信发送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wince5.0 + vs2008做程序。

在发短信的地方需要引入sms.lib

其中会有SmsOpen SmsSendMessage SmsClose 三个函数。

项目是可以成功编译的,但是在调试运行的时候就会出现下面错误:

“无法启动程序"....\.....\xxxx.exe"”
发生了通常表示安装被损坏的错误(代码0x8007007e)。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则通过“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修复Visual Studio安装。

如果我屏蔽了以上三个函数,就不会出现以上错误。

我的感觉是windows mobile 5.0(模拟器)下没有相应的功能,然后我把程序复制到windows mobile6.0 下,程序正常,也可以通过Cellular Emulator进行短信的发送。

我想请大家解决的是,我怎么能让这段程序在wm5下运行???

网友:
WINCE5下不支持通用的电话语音、短信数据功能。要么做Mobile,要么在WINCE5下,自己用AT命令,直接操作GSM相关部分功能。

网友:
楼上的,不明白呀,mobile跟wince5.0不同吗?

我用模拟器是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啊,这个怎么会不支持电话、短信那?

网友:
模拟器里没有相应的DLL,供你的程序调用。只能在手机上用。

网友:
刚才我仔细看了下模拟器,好像就是没有电话和信息功能,那么真实的电话上会有这些功能吗?(太惭愧了,做ppc,做了一个月了,没见过真机)

那假如我想在模拟器上测试这样的功能,能办到吗?

网友:
其实我想做的就是调试,我有6.0的模拟器,是可以运行5.0写的程序,这个能调试吗?

网友:
Mobile5和WINCE5是不完全一样的。Mobile5针对电话短信GPRS之类的多了很多API供应用调用。CE5下想用这些功能,必须自己实现。

你装一个Mobile6的SDK(英文中文都有),就可以有对应的模拟器,还有一个CellCore Emulator,能和模拟器互相进行电话来电显示、拒接、忙音等,短信发送等,AT命令直接查询等功能的东西。

不过既然你在CE5下开发,还是别依赖这些API了,直接自己用AT命令去写吧。

网友:
WM5模拟器不支持短信与电话另外WM只是用CE的内核,其它不一致.

网友:
lz先搞清楚你最终是在什么设备上开发。要是mobile(就是pocket pc或 smartphone)上支持收发短信,就可以用sms.dll

要是wince那么你就要好好研究一下你的wince设备了。 它应该有modem支持,只能直接对modem开发了。wince5 肯定不能用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