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如何知道自己写的驱动被注册成/dev目录下的什么文件,初学,大家指教。

楼主:
linux如何知道自己写的驱动被注册成/dev目录下的什么文件,在驱动中哪部分实现,用什么宏声明?

我要把我的驱动注册成/dev目录下的文件,要在驱动中添加什么?

网友:
        tsMajor = devfs_register(NULL,DEVICE_NAME,DEVFS_FL_DEFAULT,252, 0,
         S_IFCHR,&GPIO_fops, NULL);

网友:
这个东西是在哪里完成的,我们改驱动的那个文件还是,那个驱动的核心文件(core)?

网友:
引用楼主 green__hand 的帖子:
linux如何知道自己写的驱动被注册成/dev目录下的什么文件,在驱动中哪部分实现,用什么宏声明?

我要把我的驱动注册成/dev目录下的文件,要在驱动中添加什么?

驱动不会知道自己在/dev目录下的文件名,对于驱动来说,只有设备节点的主次设备号是有用的,名字无所谓。
当然,UDEV会根据规则和其它一些bus信息创建/dev目录下的设备节点,所以设备的名字还是有迹可循的。
楼主多看看相关文章

网友:
那个设备/dev目录下的文件。这个东西是在哪里完成的,我们改驱动的那个文件还是,那个驱动的核心文件(core)?还是在另一套机制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