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楼主(2008-07-14):
编译错误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MFCCE400.lib'
我并没有用过这个库
cannot
error
file

网友A:
可能是某个函数调用了.

网友B:
MFC你使用了没有?

网友C:
肯定是你用的哪个库里面用拉,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库吧,找到加进去就好啦

网友D:
这个库也加载不进去 ,会是引用其他资源的问题?

网友E:
OK 了 我加载其他库文件的时候搞错了

网友F:
低级错误 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