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atform builder

楼主(2008-03-28):
关于platform builder
网上看到一个platform builder4.2,4个镜像居然要3G空间,请问有没有精简版的?试用的也行,学习用的。
另外,VS2005自带的那个platform builder多大呀?能就装它吗?
居然
builder
精简版

网友A:
4.2我装了,大小和你选用的CPU类型多少有关,因为每选一种都要把相应的东西几乎全部要拷贝一份,因为是基于不同的CPU编译的.
我选了两种都有7G了..
VS2005也没有自带platform builder ,只有Ce6.0的插件,是把PB的功能集成进去了.好像每选一种类型的CPU就多两G吧

网友B:
OMG,我硬盘就剩下几个G了还是先放放吧。

网友C:
pb for wince 5.0 我光下载就2.5G 安装了更大

网友D(2008-05-01):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