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WINCE下模拟MOUSE的动作

楼主(2008-07-04):
关于在WINCE下模拟MOUSE的动作
现有一个软件需求如题所述,现在的做法是在TOUCH PANEL驱动层加上一些代码,也就是说把传给GWES的值复制一份保留下来.这样的做法缺陷很大,如果一旦在动作序列里有一个动作没有被有效的执行,那本次模拟的所有操作就会被认为无效.大家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呀.因为在WINCE中是不支持MOUSE HOOK的,请各位大侠们给小弟我出出主意.非常感谢!
复制
WindowCE

网友A:
你说的具体是什么需求,我看的还真的不太清楚。
不过如果是想模拟鼠标动作,用mouse_event()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用MOUSE_EVENT,这个我知道呀
需求就是录制用户点击屏幕的动作并记录下来,然后再回放这些操作.主要用于测试

网友C:
触摸笔只有按下,释放两种状态。
只要获取触摸笔的按下时的坐标点,将其保存,并记录按下的时间,直到释放,就可以保存整个动作了。
struct _TPINFO
{
int type; // 1=down, 2=up
int ix;
int iy;
int time;
};

网友D:
你的意思在驱动里改?
那如果用户用MOUSE拖动呢?

网友E:
是的,驱动里改是最彻底的。不过驱动只要向上层提供一个接口就行。按下时间的统计还是应用层来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