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怎样用程序实现打开一个文件夹(就象打开我的电脑 ...

楼主(2008-04-18):
WINCE中怎样用程序实现打开一个文件夹(就象打开我的电脑一样的显示一个文件夹)
谢谢大家!
程序
电脑
文件夹
WindowCE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要具体实现什么。
要是打开文件夹,这个都不用问,肯定可以的。
可以通过文件属性来判断是否是文件夹。

网友B:
比如在VC中可以用WinExec(...),但这个在WinCE中不支持

网友C:
打开文件夹? LZ是不是要枚举文件内的文件然后再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来啊?

网友D:
如果是枚举文件的话可以用 FindFirstFile 和 FindNextFile配合使用。
如果是为了打开一个文件夹,,不知道用 CreatFile这个函数可以不可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