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 Mount的问题

楼主:
Linux IP:192.168.0.2       ARM 开发板IP:192.168.0.3
Linux自已mount nfs成功:mount -t nfs 192.168.0.2:/nfs /mnt/nfs
Linux和开发板能Ping通,但开发板却不能mount Linux中的nfs共享目录:
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0.2:/nfs /mnt/nfs
返回:
warning: mount version older than kernel
NFS:mount program didn't pass remote address
mount:Mounting 192.168.0.2:/nfs on /mnt/nfs failed:Invalid argument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
高手回复下吧?
谢谢了

网友:
你的mout是不是不支持NFS
如果你使用的busybox,那么需要选择支持NFS的选项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 问题啊~~   跟LZ一样,自己可以挂自己,但就是挂不到目标板上去,
2楼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吗~

网友A:
我挂载时也出现这个提示,后来发现原来是挂载的文件名错了。不是在/etc/exports里要设置一个挂载目录和访问的IP吗及其权限吗?注意要在开发板上挂载这个目录就行了,你的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B:
mount的时候指定nfs版本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挂载时也出现这个提示,后来发现原来是挂载的文件名错了。不是在/etc/exports里要设置一个挂载目录和访问的IP吗及其权限吗?注意要在开发板上挂载这个目录就行了,你的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目录,IP和权限都没有错,还是挂不上,我想可能是busybox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unt的时候指定nfs版本号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 mount -o vers=value server-name:/share-point /local-dir

value
提供版本号。

server-name
提供服务器的名称。

/share-point
提供要共享的远程目录的路径。

/local-dir
提供本地挂载点的路径

网友:
1、建议先用其他机器挂载一下是否OK
2、busybox版本是否过低?

网友:
看看这个 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www.uclibc.org/lists/busybox/2005-April/014044.html

很久以前我靠这个解决的。

网友:
前面加一个“busybox”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