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16位定时器的捕获功能,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6-16):
关于msp43016位定时器的捕获功能,请高手指教
用16位定时器的捕获功能实现一个“按键捕获器定时
器”,当按键后,以点亮LED 灯来显示。
要求:
1. 从硬件连接的角度,分析系统如何实现。
2. 实现系统。
定时器
按键
如何

网友:
如果你定时器有外部输入的话,并且低电平有效,那就把按键上拉到5V,直接连到输入端,再用个I/O口控制LED就行了
这些单片机书上都有,建议还是看书来的清楚

网友A:
不错哦,430的我也用过,,,基本就跟楼上的那位说的一样做就行了,,程序可以去利尔达网页上下载列程,,

网友B:
定时器有捕获功能,将该IO口配成该功能。
硬件上外部将信号直接接入该IO口即可。
捕获是有标志位的,可以用
循环查询方式
while(1)
{
if( xxx_bit == 1 ) // 表示捕获到
{
.....; // 成功捕获后,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输出一个状态,改变一个IO口点亮LED之类
}
}
也可以用中断方式,这样避免系统被锁死。不过如果你是初次接触,还是先用循环查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