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编译问题(急!)

楼主:
在WIN CE下编译出现下面错误: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mfc\include\afxdb.h(24)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Database classes not supported in this library variant.

相关代码为:

#ifdef _AFX_NO_DB_SUPPORT
        #error Database classes not supported in this library variant.
#endif

请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系统自带的文件,怎么会出错啊,晕了

网友:
ODBC 不支持 Unicode, 使 MFC 产生编译错误,只要试图生成 Unicode 应用程序或 DLL 包含 MFC 数据库类头文件 (AFXDB.H) 进行。

解决方案
1. 如果不使用 MFC 数据库类, 从您的 STDAFX.H 文件删除以下行:    #include
2. 如果使用 MFC 数据库类, 不生成 DLL 或 EXE 的 Unicode 变量。 数据库类依赖于 ODBC, 不支持 Unicode。

网友:
LS的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不使用MFC数据库类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使用MFC吗?我刚刚接触面向对象的东西,以前做的都是API编程,谢谢

网友:
如果要使用MFC的话,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不是的,ODBC是属于MFC类库的,就是不用ODBC,不是不使用MFC。

网友:
是不是在哪个编译选项里把ODBC去掉?具体是在哪选啊,望指教,呵呵,

网友:
上面不写着吗?
1. 如果不使用 MFC 数据库类, 从您的 STDAFX.H 文件删除以下行:    #include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