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电阻是一个耗能器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的使用它?难道仅仅是为了达到“限流分压”的作用吗?他还有其他用途吗?

楼主:
既然电阻是一个耗能器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的使用它?难道仅仅是为了达到“限流分压”的作用吗?他还有其他用途吗?

网友:
嗯,还有上拉,下拉,阻抗匹配,过滤等功效,任何电路中,电阻是最重要的,没有电阻就没有了电路。

网友:
电阻也能过滤?是指滤波?一般不使用电容进行滤波处理吗?

网友:
电阻当然不单独滤波,跟电容一起形成RC延时、滤波。

电阻作为最基本的被动元件之一,使用都是极其广泛的。尤其是作为上下拉。有的地方你感觉不到电阻的存在,也是因为在一些芯片的内部有上下拉电阻了。

网友A:
难道限流分压还不够重要?阻抗匹配等等更不必说了,没有电阻,你的运放还怎么用

网友:
学到最后发现自己对电阻都不了解了,呵呵。难道眼光广了还有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限流分压还不够重要?阻抗匹配等等更不必说了,没有电阻,你的运放还怎么用

没有电阻,为什么就不能使用OP啊?

网友:
运放的放大倍数你怎么控制?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
电阻,电容,电感
mark

网友B:
引用楼主 JerKii 的帖子:
既然电阻是一个耗能器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的使用它?难道仅仅是为了达到“限流分压”的作用吗?他还有其他用途吗?

基本是这个用途,但是他放在不同的场合就有了不同的作用,非常牛B,没有电阻,我们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JerKii 的帖子:
既然电阻是一个耗能器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的使用它?难道仅仅是为了达到“限流分压”的作用吗?他还有其他用途吗?

基本是这个用途,但是他放在不同的场合就有了不同的作用,非常牛B,没有电阻,我们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你这不等于没说嘛!:(

网友:
电阻 上下拉,阻抗匹配,RC滤波,分割信号,限流,分压,还有什么楼下补充。

网友:
将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呵呵
电阻,电感,电容是电路的三个基本元件,万物皆由此来,少了电阻,电路世界会怎样?

网友C:
耗能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
因为R,L,C为系统函数设定了系数

网友:
电阻有什么用,很容易就知道了

把电路分析里面所有的公式,但凡涉及R的部分去掉,你会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耗能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
因为R,L,C为系统函数设定了系数

能否说的更详细点,把你理解的说出来……

网友:
限流或者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