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K2440 WINCE4.2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2008-09-30):
SMDK2440 WINCE4.2串口驱动问题
求 SMDK2440 三个串口WINCE4.2驱动, 要求大流量数据通讯稳定,万分感激!!!
我的邮箱 hlq8210@163.com
流量
驱动
WindowCE

网友:
这些驱动都是三星本来自带的,要数据稳定,可以自己加入校验算法啊。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三个串口是否都硬件可用。然后确认内核中是否调试信息占用串口,
最后就是找一个好用的串口照着改改就应该可以了,细节lz自己努力了

网友B:
网上好多修改三串口的教程,我也用过,的确能用,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