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将flash中的内容全部读出来~!

楼主:
硬件:2410 ,64M nandflash,64M RAM

我现在在想在wince下将难道中的内容从地址0,到nandflash结束,全部读出来,
该怎么做!

就好像是给台式电脑做GHOST备份一样,不同的是NANDFLASH为空的地方我们也要读取!

紧急,谢谢

网友:
要看你的文件系统是否支持.因为文件系统只能识别被分区的地方,那没有分区的空白区域是无法通过WINCE API访问到的.一般flash都有专用的读写器直接复制芯片内容的,也就是生产时用来做母片的工具。

网友:
恐怕只能自己写一个简单的flash driver,从头到尾读一遍了。wince的fat文件系统肯定是不能保证按flash的物理地址顺序读的。

网友:
通过访问Nand Flash控制器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如果是NOR Flash,我觉得这个想法还不错。
但NAND FLASH本身的结构就会影响到你的实现。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NAND上一层是DISK接口了,不会有相应的API供你读取所有内容的。

如果能修改驱动,那么就让驱动开放一个特殊的IOContrl Code给你,输入地址范围,输出是将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放到指定的buf指针地址去。

网友:
我试验一下

网友:
找了一下,我应该修改底层的什么驱动,来实现,是标准的流接口驱动吗,我没有看见IOCTL的

网友:
Nand flash的驱动,修改FMD_OEMIoControl函数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我是通过修改FMD的驱动来实现 nandflash有ECC数据,你读取的时候要分析一下

看看nandflash的datasheet和你的CPU的nandflash控制,也可以通过App直接操作实现

网友:
用bootloader读吧,读完后写到SD卡里,呵呵

网友:
是标准的流接口,其实还是用DSK驱动就行,只是你自己设计一个原来没有的IOCONTROL_CODE,通过Device的IOControl()函数传下去时,在NAND FLASH的驱动中的IOControl直接判断,如果满足,就将指定范围的数据都读到指定的地址空间。

9楼的有个小错误,NAND驱动的读函数里已经做了ECC校验了,通过FMD_NAND_READ这样的函数读出来的数据是不需要再ECC校验的。

网友A:
修改FMD中FMD_OEMIoControl代码,开放FMD_ReadSector/FMD_WriteSector接口访问,然后用DeviceIoControl去访问整个NAND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FMD中FMD_OEMIoControl代码,开放FMD_ReadSector/FMD_WriteSector接口访问,然后用DeviceIoControl去访问整个NAND Flash.

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实现,谢谢提醒,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会不会把坏块也一起读出来了,每读一个块我是不是都需要检测一下是不是坏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FMD中FMD_OEMIoControl代码,开放FMD_ReadSector/FMD_WriteSector接口访问,然后用DeviceIoControl去访问整个NAND Flash.

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实现,谢谢提醒,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会不会把坏块也一起读出来了,每读一个块我是不是都需要检测一下是不是坏块呢

是的,需要的

网友:
以前咋就这么多好帖子呢?现在牛人都不见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路过,很好的点子,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