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面的串口通信文件读写问题

楼主:
在wince下面,怎么从串口接收文件和发送文件到串口啊?
用的是VS2005开发工具。

网友A:
我是自己定义一套通信协议的。
告诉对方文件名,大小等你需要信息,接着就发送文件内容。
对方根据信息创建文件,然后把接收到的内存往里面写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串口
hPort=CreateFile(lpszPortName,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BOOL CSerial::InitDCB()
{
        DCB PortDCB;//声明一个DCB结构
        DWORD dwError;
        PortDCB.DCBlength = sizeof (DCB);                        //初始化 DCBlength

        GetCommState (hPort, &PortDCB);                                        //得到端口的默认设置信息

        //改变DCB结构设置
        PortDCB.BaudRate =CBR_115200;                                //波特率
        PortDCB.fBinary = TRUE;                                                //Win32不支持非二进制串行传输模式,必须为TRUE
        PortDCB.fParity = TRUE;                                                //启用奇偶校验
        PortDCB.fOutxCtsFlow = FALSE;                                //串行端口的输出由CTS线控制
        PortDCB.fOutxDsrFlow = FALSE;                                //关闭串行端口的DSR流控制
        Port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DISABLE;        //启用DTR线
        PortDCB.fDsrSensitivity = FALSE;                        //如果设为TRUE将忽略任何输入的字节,除非DSR线被启用
        //    PortDCB.fTXContinueOnXoff = TRUE;                //当为TRUE时,如果接收缓冲区已满且驱动程序已传送XOFF字符,将使驱动程序停止传输字符
        //    PortDCB.fTXContinueOnXoff = FALSE;
        PortDCB.fOutX = FALSE;                                                //设为TRUE指定XON/XOFF控制被用于控制串行输出
        PortDCB.fInX = FALSE;                                                //设为TRUE指定XON/XOFF控制被用于控制串行输入
//   PortDCB.fErrorChar = FALSE;                                //WINCE串行驱动程序的默认执行将忽略这个字段
//   PortDCB.fNull = FALSE;                                                //设为TRUE将使串行驱动程序忽略收到的空字节
        Port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DISABLE;        //启用RTS线
        PortDCB.fAbortOnError = FALSE;                                //WINCE串行驱动程序的默认执行将忽略这个字段
        PortDCB.ByteSize = 8;                                                //每字节的位数
        PortDCB.Parity = EVENPARITY;                                //偶校验
        PortDCB.StopBits = ONESTOPBIT;                                //每字节一位停止位

        //根据DCB结构配置端口
        if (!SetCommState (hPort, &PortDCB))
        {                                                                                        //不能配置串行端口
                MessageBox (NULL, TEXT("Unable to configure the serial port!"), TEXT("Error!"), MB_OK);
                dwError = GetLastError ();                                //获得错误原因的代码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BOOL CSerial::InitCommTimeouts()
{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声明一个COMMTIMEOUTS结构
        DWORD dwError;
        //得到超时参数
        GetCommTimeouts (hPort, &CommTimeouts);
        //改变COMMTIMEOUTS结构设置
        //不使用这个逾时功能,ReadFile直到所有字符接收完才会返回
        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0;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

        //不使用这个逾时功能,WriteFile直到所有字符接收完才会返回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0;

        if (!SetCommTimeouts(hPort,&CommTimeouts))        //设置端口超时值
        {        //不能设置超时值
                MessageBox (NULL, TEXT("Unable to set the time-out parameters!"),TEXT("Error!"), MB_OK);
                dwError = GetLastError ();                                //获得错误原因的代码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DWORD CSerial::WritePort(byte *buf,DWORD dwCharToWrite)
{
        BOOL fWriteState;
        DWORD dwBytesWritten;
        //写入数据
//        PurgeComm(hPort,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PURGE_RXABORT|PURGE_TXABORT);
        //PurgeComm(hPort,PURGE_TXCLEAR|PURGE_RXABORT|PURGE_TXABORT);
        fWriteState=WriteFile(hPort,buf,dwCharToWrite,&dwBytesWritten,NULL);
        if(!fWriteState)                                                        //不能写数据
        {
                MessageBox(NULL,TEXT("You can't write the data to the port!"),TEXT("Error!"),MB_OK);
                dwBytesWritten=0;
        }
        //PurgeComm(hPort,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PurgeComm(hPort,PURGE_TXCLEAR);
        return dwBytesWritten;
}

DWORD  WINAPI  ReadPortThread(LPVOID lpvoid)
{
        BOOL fReadState;                                                        //读入信息时返回值,若为TRUE就是正确读入
        DWORD dwCommModemStatus;                                        //串口状态,以判断是否有事件发生
        DWORD dwLength;                                                                //读入信息的长度
        COMSTAT ComStat;                                                        //串口状态的详细情况表,
        DWORD dwErrorFlags;                                                        //读串口状态的标志
        BOOL readStatus=FALSE;                                                //读入信息的状态,若为TRUE就是正在读入但还没有读完
        int iCounter=0;
        DWORD dwBytes;
        byte Byte;
        SetCommMask(hPort,EV_RXCHAR);                                //设置程序响应的事件
        PurgeComm(hPort,PURGE_RXCLEAR|PURGE_TXCLEAR);        //清空串口的接收缓冲区,必要性不大,但有保证作用
        //ClearCommError(hPort,&dwErrorFlags,&ComStat);        //清除串口状态标志,并返回当前状态
        while (hPort != INVALID_HANDLE_VALUE)                //程序在串口有效的状态下,无限循环
        {
                if(WaitCommEvent(hPort, &dwCommModemStatus,0))        //等待串口的事件发生,当dwCommModemStatus值为1时表示接收到数据
                {
                        SetCommMask (hPort, EV_RXCHAR);                //重新设置程序响应的事件,但这个只是保证程序的安全性,一般并不起作用

                        if (dwCommModemStatus & EV_RXCHAR)        //检测收到的事件是否为"接收字符"的事件
                        {
                                ClearCommError(hPort,&dwErrorFlags,&ComStat);        //清除串口状态标志,并返回当前状态

                                dwLength=ComStat.cbInQue;                //cbInQue返回在串行驱动程序输入队列中的字符数
                                if(dwLength>0)//防止无故产生事件
                                {
                                                                                                //从串口读取数据
                                                                                                //读入数据,并返回数据长度,采用同步方式
                                        if(dwLength<10240)
                                        {
                                                fReadState=ReadFile(hPort,&fbuf[0],dwLength,&dwLength,NULL);
                                                if(!fReadState)
                                                {
                                                        MessageBox(NULL,TEXT("Can't fetch the data!"),TEXT("Reading Error!"),MB_OK);        //不能从串口读取数据
                                                }
                                                else
                                                {
                                                        //ProcessReceive((WPARAM)dwLength,(LPARAM)fbuf);
                                                        ::SendMessage(m_hWnd,WM_COMM_RCHAR2,(WPARAM)dwLength,(LPARAM)fbuf);        //通知主窗口数据已经得到可以处理
                                                }
                                        }
                                        else//当缓存溢出就处理读掉
                                        {
                                                DWORD j=dwLength%10240;
                                                for(int i=0;i                                                         fReadState=ReadFile(hPort,&fbuf[0],dwLength,&dwLength,NULL);
                                                fReadState=ReadFile(hPort,&fbuf[0],j,&j,NULL);
                                        }
                                }
                        }
                }
//                PurgeComm(hPort,PURGE_RXCLEAR);//清空串口的接收缓冲区,必要性不大,但有保证作用
                //重新获得串口状态,必要性不大,48表示没有事件产生
                GetCommModemStatus (hPort, &dwCommModemStatus);
        }
        return 0;
}
自己把这几个函数研究下 基本串口能实现 传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定义一套通信协议的。
告诉对方文件名,大小等你需要信息,接着就发送文件内容。
对方根据信息创建文件,然后把接收到的内存往里面写就可以了

constantine 可不可以说清楚点咯:
我现在是要实现wince终端机与PC端的串口通讯。
两端都要实现发送文件和接收文件的功能。

有没有例子发给我参考下好吧!

Email:caishijin1.163.com

网友B:
采用C#有串口的组件,操作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C#有串口的组件,操作很方便。

可不可以说清楚点咯?
什么控件啊?怎么使用咯?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45715
我有个串口通信例子代码。

实现通信文件的原理也好简单:
1.在发送前,发送文件头的标记(告诉宿主机要接收文件了)
2.发送数据byte类型或者char类型都行
3.结束发送,发送文件尾的标记(告诉宿主机要结束发送了)
4.把数据写入一个文件

只不过是操作一下字符串指针,好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