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I驱动资源冲突问题

楼主:
我用driverstudio的向导建立了一个PCI9030的驱动框架,并且未对这个驱动框架的代码做任何修改。但这个驱动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是:大部分主板可以安装设备,并且在windows xp下面能正常启动,并且在设备栏里能正确找到设备。但是奇怪的是,在某些板卡(如华硕的PQ5主板)的其中两个插槽上安装硬件卡和驱动的话,会出现一直重启计算机。我一直没有查出是具体是什么问题。但估计是在AddDevice(PDEVICE_OBJECT Pdo)函数里出现的问题。代码如下:
NTSTATUS One::AddDevice(PDEVICE_OBJECT Pdo)
{
        t << "AddDevice called\n";

    // Create the device object. Note that we used a form of "placement" new,
        // that is a member operator of KDevice.  This form will use storage
        // allocated by the system in the device object's device to store our
        // class instance.

        OneDevice * pDevice = new (
                        static_cast(KUnitizedName(L"OneDevice", m_Unit)),
                        FILE_DEVICE_UNKNOWN,
                        NULL,
                        0,
                        DO_BUFFERED_IO
                                | DO_POWER_PAGABLE
                        )

                OneDevice(Pdo, m_Unit);

        if (pDevice == NULL)
        {
                t << "Error creating device OneDevice"
                           << (ULONG) m_Unit << EOL;
            return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NTSTATUS status = pDevice->ConstructorStatus();

        if ( !NT_SUCCESS(status) )
        {
                t << "Error constructing device OneDevice"
                  << (ULONG) m_Unit << " status " << (ULONG) status << EOL;
                delete pDevice;
        }
        else
        {
                m_Unit++;

                pDevice->ReportNewDevicePowerState(PowerDeviceD0);
        }

        return status;
}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