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e LCD驱动的问题

楼主:
At91sam9261的BSP+WINCE5.0,LED有时候显示不正常,右边的到左边,下面的跑到上面去了,颜色也有时候错乱,R变G.G变R等,但整个屏幕画面完整,看网页时容易出现,特别是用Remote Zoom-in时屏幕剧烈闪动,最后稳定为前面所说的状态.我估计为LCD Controller内的FIFO写空导致位错乱造成的(确定缓冲区没有被破坏,LCD Controller的控制寄存器也确定没有改动).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建议您把相关的代码贴一下,另外他的颜色不正常好解释,为什么Remote Zoom-in这个时候会闪动呢?很可疑。

网友:
看看这种情况是不是每次都出现,如果是那么可定是BSP的问题,结合硬件仔细查查吧,做这东东不折腾几遍不行啊

网友A:
确定LCD Controller配置的出来的Timing都符合Panel的要求吗?
左右偏移或颜色不对有可能会是Timing造成的,但你这现象比较奇怪

网友:
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LCD Controller配置的出来的Timing都符合Panel的要求吗?
左右偏移或颜色不对有可能会是Timing造成的,但你这现象比较奇怪

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用网络时是好的,时序是没有问题的,硬件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LINUX上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