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一个OS时,出现如下错误.求解!

楼主:
     各位高人,我在使用PB编译一个OS时,出现如下错误,请叫如何进行调试才能够正常编译?

Error - cannot open input file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_1103\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postproc\nlscfg.inf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请知道的大侠告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怎么避免这个错误?谢谢!!

网友:
建议再编译一次,很多莫名的错误重新再来一次就OK了!要把关机后重新开机编译!

网友:
把过程release目录下的文件先删除,再编译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大虾,不过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去看WinCE目录下的build.log文件中的信息

网友:
把发生错误的前几条信息贴出来
看看是链接哪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huafulan 的帖子:
    各位高人,我在使用PB编译一个OS时,出现如下错误,请叫如何进行调试才能够正常编译?

Error - cannot open input file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_1103\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postproc\nlscfg.inf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请知道的大侠告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怎么…

以前出现过吗?
这个我遇到过,你的编译选项有可能错了,注意,不能选KITL,只能选第三个。其他少选。或不选。

网友:
还有,如果你没有修改驱动,以上方法还是不行的话就重启电脑一遍。
注意编译选sysgen就可以了,不要选build and sysgen-----这个选项是连微软的代码也编译一遍,有时候会出错的。并且浪费时间。上次我编译了两三天啊,才发现我是build and sysgen导致错误。有时候错误重启电脑才行,

网友:
额,你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郁闷的是我不是很清楚地记得到底怎么解决的,好好想想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再试试。

网友A:
很明显, sysgen没有成功, 导至makeimg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sysgen没有成功, 导至makeimg错误.

哈哈,不过makeimg也是sysgen中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sysgen没有成功, 导至makeimg错误.

哈哈, 不过makeimg也属于sysgen的最后一个步骤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