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256M大页flash和128MSDRAM问题

楼主:
这两天更换了256M大页flash和128MSDRAM,我从网上找的现成的nand flash驱动,根据论坛里的修改128M SDRAM的步骤修改了软件,我检查了一下,该改的地方都改过了,可现在系统起不来,也没有串口调试信息,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偶,多谢大家了!我的平台是wince4.2+s3c2440!

网友A:
bootloader起来了吗?
换Flash关键是看Flash的型号,如果是三星的Small Block换成Large Block的话,驱动改动也比较大的
换SDRAM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关键也是查看新的SDRAM的Spec,根据Spec修改相应的Memory Controller的设置,查看地址空间的映射等等,BSP里面也需要修改一些地方,如OEMAddressTable,Config.bib及相关改动引起的一些头文件的地址的变化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起来了吗?
换Flash关键是看Flash的型号,如果是三星的Small Block换成Large Block的话,驱动改动也比较大的
换SDRAM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关键也是查看新的SDRAM的Spec,根据Spec修改相应的Memory Controller的设置,查看地址空间的映射等等,BSP里面也需要修改一些地方,如OEMAddressTable,Config.bib及相关改动引起的一些头文件的地址的变化等

就这些东西,楼主串口打印信息都没有出来,肯定是SDRAM问题了。你仔细看看ARM和内存的数据手册。这个东西还是要很小心的。

网友:
我是在wince5.0+s3c2410上实现的,主要就改一些大小定义,地址映射等

网友B:
最好把串口信息打出来,先确认你的boot改对了,如果boot不先支持是跑不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串口信息打出来,先确认你的boot改对了,如果boot不先支持是跑不起来的。

内存没有初始化好,程序都没有运行,不会有串口信息的
建议楼主先在ADS下调试好,确认你的硬件没有错误,然后再在PB上调试。

网友:
多谢各位,在ADS下已经调试好了,bootloader也起来了,也都有打印信息,只是在启动ce时起不来,好像没有NK,但是我查看内存中NK已经传进去了,不知什么原因,可能还是sdram没有设置对。

网友:
bootloader能起来说明SDRAM肯定是可以正常工作了,CE没有起来有可能是内存分配或者地址上出了问题
为了避免是FLASH的问题,建议直接把NK装到RAM里,然后跳转,看能否起动?

网友:
应该不是flash的问题,现在基本上确定是内存分配的问题!我将b6_scan设置为0x2,然后改了map.a,将原来0x90800000以后的地址全部后移0x4000000,最后修改了config.bib!bsp中的文件涉及到地址设置的地方都是物理地址,物理地址并没有更改!请大家告诉我还需要改什么地方!多谢了!

网友:
CE有起来了吗?还是说CE的OEMInit都没有跑进来?
如果OEMInit都没有跑的话可能还是要检查一下SDRAM在CE下面的配置是否跟Bootloader一致,这个就看各自的做法,有的在CE Image起来的时候会重新初始化系统,有的是在Bootloader配置了CE下面就不再重设了

网友:
跑到哪里嫩贴串口信息出来吗?

网友:
建议你不要两个同时换,在保证一个能用的基础上再去调另一个。首先你要保证你的RAM能用,在RAM能用,电路没问题的基础上去调NAND FLASH。在NAND FLASH调好的基础上,再试着把RAM去调大!

//=================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饭要一口口吃的!不要指望一下子什么都能够OK!

网友B:
wince5.0+s3c2410实现的,我简单罗列了一下我的做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0/31/3193262.aspx

楼上说的不错,最好一样一样改,不要一起来,不然错误更是难以确定。

网友:
多谢各位了,我先是把新的NandFlash换到老板子上,结果CE可以跑起来,然后换到新板子上,uboot和测试程序也都已经可以跑起来了,现在跑uboot时串口信息都正确,跑CE时串口压根没有东西,我怀疑还内存分配上出问题,现在发现更改过后系统在一直重起。
多谢xqhrs232,我试试你的办法!

网友:
感谢constantine,我按照你的blog试试!

网友:
constantine,我按照你的办法试了试,结果还是不停重起,好像是301073b8这个地方有问题,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只能参考,我的平台跟你不一样,不过应该差不多,但是或许有小区别。
你最好把串口信息打印出来,给你地址我根本就无法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做的时候只有起不来的,重启的我也没见过。

网友:
终于可以看见串口打印信息了,nnd,我把工程全部删除再把原来备份的还原,再按照我原来改过的地方进行修改就能看见了,真是奇怪!现在是串口信息停在了:由于是新板子,所以可能和原来的软件有冲突!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0100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Nov  3 2008 at 19:01:16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101484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OEMInit Done...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4.20 for (ARM)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24526,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512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dc2c000, extension: 00006000, length: 05fce000
Sp=ffffc7cc
Windows CE KernelInit----nan
HeapInit Done...----nan
FMD: ReadID (Mfg=ec, Dev=da)
FMD_Init: finished successful
InitializeJit
PWR: Process Attach
OEMInterruptEnable()

OEMInterruptEnable()

AC97AUDIO::Init.
Drive the UART1
UART1 - !!!
OEMInterruptEnable()

UART1_OEMInterruptEnable()

UART1 interrupt.
UART1_OEMInterruptDone()

UART1 interrupt.
SL_Open 0x30A50 (0 opens)
setbaudrate in sl_open
+SL_SetbaudRate 0x30A50, 9600
SetBaudRate -> 9600?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或许你新的把串口打印函数给屏蔽了。
到 SetBaudRate -> 9600?
结束?

我这么看不出你说的301073b8地址从哪里得到的?

你已经到了驱动部分,好好看看修改的影响了那些驱动。我感觉应该是地址修改了可能影响到你某个驱动起不来。

网友C:
301073b8是前面不停重起时串口看到的,现在已经解决了,原来是serial.c中的物理地址不对,系统现在可以起来了,可是打印信息还是停在了SetBaudRate -> 9600?,后面就没了,这不正常啊!而且现在sd卡不识别,除了虚拟地址变了其它都没有变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改变config.bib中SD_DMA的地址!

网友:
看信息是你的串口1驱动有问题。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1073b8是前面不停重起时串口看到的,现在已经解决了,原来是serial.c中的物理地址不对,系统现在可以起来了,可是打印信息还是停在了SetBaudRate -> 9600?,后面就没了,这不正常啊!而且现在sd卡不识别,除了虚拟地址变了其它都没有变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改变config.bib中SD_DMA的地址!

估计你是和我一样了。你的SD卡检测中断是哪个?EINT18?如果是这样,那就错了,2440的三星SD 三个DLL固定死了在EINT16的。

咋我就那么顺利呢?我移植到标准5.0只用了三天,都跑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5.0+s3c2410实现的,我简单罗列了一下我的做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0/31/3193262.aspx

楼上说的不错,最好一样一样改,不要一起来,不然错误更是难以确定。

(*^__^*) 嘻嘻……--------constantine 你们公司不能上MSN吗?你加了我我给你留言了,怎么都回呢。那个5.0BSP我自己移植上去完全可行,不过遇到好多困难。

网友C:
晕死,原来没有调用UART1的中断,现在串口显示开始响应uart1的中断,之后重新设置了波特率,导致后面没有串口信息,换到9600就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to gooogleman:
我用的就是EINT16,原来用的是18后来有问题就响应18时手动设置EINT16,结果sd卡就没有问题了,现在改了板,直接接到EINT16了,结果现在sd读不到,而且现在串口一直不停显示是:::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OEMInterruptDone!
请各位大哥大姐救救我,已经困扰我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原来没有调用UART1的中断,现在串口显示开始响应uart1的中断,之后重新设置了波特率,导致后面没有串口信息,换到9600就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to gooogleman:
我用的就是EINT16,原来用的是18后来有问题就响应18时手动设置EINT16,结果sd卡就没有问题了,现在改了板,直接接到EINT16了,结果现在sd读不到,而且现在串口一直不停显示是:::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OEMInterruptDone!
请各位大哥大姐救救我,…

估计你的OAL还有残留物,这些都是小问题,你自己检查一下中断是否设置对了。

网友C:
你们说会不会和我换的大页nandflash有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说会不会和我换的大页nandflash有关啊?

显然不是,你的SD卡不能识别,是因为你的内存扩大了,你的内存映射表变了,导致SD卡映射的地址和原来不一样了,哈哈,所以SD卡自然不能识别了。因为SD卡是不开源的的在4.2BSP中,
你这个问题这个论坛已经有人做过,你在这个论坛搜索“SDRAM”关键字,把每一个帖子都看过就会找到答案。

哎,也不是什么秘密,OEMGetExtensionDRAM这个函数可以帮你解解决所有问题。
-----------这个论坛相当多宝贝,搜索一下,看别人是怎么解决的吧。

网友C:
多谢gooogleman了,eeworld怎么了?为何我搜索“SDRAM”结果为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gooogleman了,eeworld怎么了?为何我搜索“SDRAM”结果为空呢?

没有吧,右上角那两个。我经常用。可以弄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C:
就是在那地方搜得啊,这是我搜索的结果http://so.eeworld.net/bbsSearchResult.aspx?q=sdram%20
要不gooogleman帮我搜一下,把搜索结果的网址给我说一下,多谢啦

网友:
to gooogleman:你说你忘记密码了,我就把msn给删了

网友D:
问一下你的控制台的波特率用的是9600吗,还是115200?后者的话可以在SL_Open函数中把设置波特率的值由由pHWHead->dcb.BaudRate 改为115200

*****************************************************************************
功能最全的S3C2440开发板-飞凌TE2440Ⅱ: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TE-ARM2440-2.html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你的控制台的波特率用的是9600吗,还是115200?后者的话可以在SL_Open函数中把设置波特率的值由由pHWHead->dcb.BaudRate 改为115200

*****************************************************************************
功能最全的S3C2440开发板-飞凌TE2440Ⅱ: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TE-ARM2440-2.html
*****************************************************************************

少来吹牛了,你多难几个勋章,我们就信你,俺一小弟买了你的板子,不行啊,不好用,并且你的BSP是4.2的,这样就有问题了,想放在wince6.0就有大问题了。

---------------兄弟,别怪我阻碍你的财路啊。因为我比较看不惯那些直接做广告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那地方搜得啊,这是我搜索的结果http://so.eeworld.net/bbsSearchResult.aspx?q=sdram%20
要不gooogleman帮我搜一下,把搜索结果的网址给我说一下,多谢啦

http://so.eeworld.net/bbs.aspx

网友C:
我找到一个原来的老帖,和我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sdram映射成两段的,请大家帮我看看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28/17/8213B9A2-1D49-4C78-826C-430483AB496C.html
我接触ce时间不长,也没有人带着一起做,全是我一个人,孤单啊,我全仰仗各位了!摆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一个原来的老帖,和我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sdram映射成两段的,请大家帮我看看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28/17/8213B9A2-1D49-4C78-826C-430483AB496C.html
我接触ce时间不长,也没有人带着一起做,全是我一个人,孤单啊,我全仰仗各位了!摆脱!

就是这个帖子和前面那个大侠的博客,绝对可行。你要多尝试,总找别人帮忙也不是太好的事情。

外人只能提示你,你就要多想想自己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
呵呵 技术问题嘛,你怎么知道我说的就不对呢,莫非你试了?当然了,也可能不是这个原因,但解决问题总要试试看嘛。

*****************************************************************************
功能最全的S3C2440开发板-飞凌TE2440Ⅱ: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TE-ARM244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