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 网络通信问题--操作超时

楼主(2008-05-13):
EVC4 网络通信问题--操作超时
我在同时开多线程模拟多用户访问HTTP客户端下载上传数据时,CATCH到很多“操作超时”,但是使用单线程时没有这种错误,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我测试使用的是同步方式。
全部分数奉上,希望有个解决的办法,急~~~;
客户端
通信
多线程
如何
用户

网友A:
等了这么久还有人 自己顶下,
有没有哪位大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返回操作超时 有一部分是CATCH到的 一部分不是。

网友B:
请说详细一些,你的情况不好猜

网友C:
在一台PDA上开多个线程模拟多个用户下载,当线程开过10个后,返回数据大量返回“操作超时”
往里面追,发现这些返回“操作超时”的都未能访问到服务器(服务器端查看没有调用这些接口记录);
出现这样的情况 都有什么情况?

网友D:
但是单线程下载完全正确,10个及一下线程并发访问服务器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E:
你这个模拟不好吧。
在同一个pda上同服务器通讯也是通过同一个信道。
带宽是固定的,太多的请求必然造成网络一定程度的堵塞。

网友F:
我把程序移植到了桌面测试,在pda内只开5个线程,其他全部放到PC上,在PC上返回值中也有一定数目的超时。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线程堵塞还是什么原因?
PDA上获取数据良好。

网友G:
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要是来之TCP下并发连接的限制,做了下设置就好了。

网友H:
虽然没有满意答案,还是要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