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文件夹中的文件个数有上限吗???

楼主(2008-07-25):
wince5.0文件夹中的文件个数有上限吗???
如题,我生成日志的文件夹中有了5000+个文件以后,就会提示程序出错。而清空后就没问题了,所以我怀疑是文件有上限,各位是否有遇见过这个情况的?说来听听
程序
文件夹
WindowCE

网友A:
出什么错误呢?

网友B:
程序遇到异常之类的,就是跟代码有问题引起的错误提示一样,但是不修改代码,清空文件夹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网友C:
自己解决了,是Fat32标准的问题,无论文件大小多少,在磁盘上所占用的大小最少就是16K,无论你文件是1K还是1字节,所以,文件多了,有可能会造成磁盘空间满了,所以会出错,自己顶了,散分了,要的来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