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二极管问题2

楼主(2008-05-22):
矩阵二极管问题2
8*8矩阵上,是不是要在每行上反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要不要每个按键上都反接一个二极管?
列上要不要加二极管?
二极管
矩阵

网友A:
要是直接用CPU的口的话, 二极管可不要

网友B:
虽然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8*8矩阵键盘,在行上4线上每个接1个正向的二极管,列上不要,CPU对行逐行输出高,对列逐列检查,是否为高,然后确定键值。
其实可以不接二极管,最好行上要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