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是先做硬件还是先使用开发板开发软件?

楼主(2008-07-03):
嵌入式开发是先做硬件还是先使用开发板开发软件?
软件

网友A:
硬件
没硬件软件在空气中跑吗?

网友B:
一起做
因为软件不一定要在硬件上跑

网友C:
软件
你做好了硬件没软件也白搭

网友D:
楼主大概刚进入这个领域。
如果有本事,可以先学习做硬件,然后开始学习开发软件。那样就NB了。

网友E:
能并行当然是并行开发了。

网友F:
可以并行。
不过还是建议先做硬件,最起码硬件的设计方案,采用的配件等要先选定才行。
否则,软件肯定还会有大改动!

网友G:
能并行最好,不行就先专研一个了。
不过能多了解一些底层的,系统的东西对软件开发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网友H:
并行的 最开始一起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