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等不停的闪的问题

楼主(2008-11-27):
led等不停的闪的问题
我用的是msp430 2234芯片 ,用定时器模拟pwm输出的p3.3, p4口用于led输出的, 我没有加pwm输出时led显示很稳定的,加了pwm输出,led显示的数据就一直得闪闪,给分析一下原因吧,谢谢
LED
定时器

网友A:
电源功率,看看电压是不是稳定?是不是有串扰?芯片是不是在不停复位?如果PWM与LED相关,PWM的频率是不是过低?

网友B:
程序贴出来才是分析的前提。

网友C:
电源问题!

网友D:
先用示波器。。。

网友E:
贴程序才索王道

网友F:
测量一下管脚状态先

网友G(2009-01-21):
这个不懂
帮顶下了

网友H:
为什么闪,因为暗的时间太长,亮的时间被占用了,为什么会占用,因为有其他任务占用了时间,哪来的其他任务占用时间,定时器是也
解决办法:1,让定时中断快点返回 延长定时时间2,让灯换个方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