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响应

楼主:
        if(nChar==VK_LEFT)
        {
                AfxMessageBox(L"VK_LEFT");
        }
        else  if (nChar==VK_BACK)
        {
                AfxMessageBox(L"VK_BACK");
        }
        else  if (nChar==VK_UP)
        {
                AfxMessageBox(L"VK_UP");
        }
        else  if (nChar==VK_RETURN)
        {
                AfxMessageBox(L"VK_RETURN");
        }
        else  if (nChar==VK_RIGHT)
        {
                AfxMessageBox(L"VK_RIGHT");
        }
        else  if (nChar==VK_DOWN)
        {
                AfxMessageBox(L"VK_DOWN");
        }
        else  if (nChar==VK_CONTROL)
        {
                AfxMessageBox(L"VK_CONTROL");
        }
为什么只有VK_BACK会弹出窗口
其他的只是做些系统默认的操作,比如关闭窗口,或者没反应
当我改成AfxMessageBox(L"dd");时也只有vk_back会弹出窗口,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对其他的按键无效,却对back有效呢
back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对其他的按键无效"
\
请问楼主,你说的方法是什么啊??

网友:
你有没有给nChar 赋按键值?

网友:
楼主问题讲的不太清楚,能否讲清楚一点,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