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连C系统库都找不到

楼主:
.o都编译好了,但是用link手工去链接的时候报memcpy,memset找不到之类的,但我的link里链接了corelibc.lib的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用evc了,还手动编译链接,强大!
帮顶。

网友:
EVC本身提供这引起东东的,LZ为什么说.o编译好了?

网友:
.o我是用Makefile用的evc4的clarm命令来编译的啊,因为前面过程都没错误,就到最后一步link出错了。

但就是报一些常用的C函数都链接错误,库应该没少的啊

网友:
会不会有路径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吧,我看link默认链的库是去找lib环境变量下的。

lib=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Lib\Emulator;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Mfc\Lib\X86;C:\Program Files\Microsof
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PocketPC2003\Lib\armv4;C:\Program Files\Micro
soft Visual Studio\VC98\mfc\lib;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li
b

可以看到我的第一个路径下就是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Lib\Emulator
这里确实有一个corelibc.lib文件。

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