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怎么引用rasapi32.dll

楼主:
我在XP系统下用c#语言写了一个自动拨号程序,其中使用了rasapi32.dll动态链接库,如下:

             [DllImport("Rasapi32.dll", EntryPoint = "RasEnumConnectionsA", SetLastError = true)]
        internal static extern int RasEnumConnections
            (
            ref RASCONN lprasconn, // buffer to receive connections data
            ref int lpcb, // size in bytes of buffer
            ref int lpcConnections // number of connections written to buffer
            );

        [DllImport("rasapi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internal static extern uint RasGetConnectionStatistics(
            IntPtr hRasConn,       // handle to the connection
            [In, Out]RasStats lpStatistics  // buffer to receive statistics
            );...
              ....
              ....
              ....
       我把这些代码原封不动地放到wince5.0系统下,编译通过,但是运行时提示错误,找不到rasapi32.dll中的函数。
        我使用的开发工具是vs2005.
       我想是wince5.0系统不带rasapi32.dll,就手动把它copy到系统目录下,并把它放在.exe文件夹下。都不行,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wince下面没有也不需要Rasapi32.dll,你只要include那个ras.h就行了,同样可以调用rasdial等函数进行拨号

网友:
你用C#开发的,两个错误一是COREDLL.DLL不是Rasapi32.dll,二RasEnumConnectionsA不对就是RasEnumConnections,
CE底下基本上所有API都在COREDLL.DLL里面,而且没有以A结尾的函数,全是W结尾UNICODE的版本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一下。马上自己要再调GPRS了

网友:
引用头文件,编译时用静态库连接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忙,再问一下BEYONDMA:我改为“coredll.dll”,提示错误:无法找到 PInvoke DLL“coredll.dll”中的入口点“InternetDial”。为什么呀?

网友:
c#怎么引用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