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能推荐一些linux下的散热软件

楼主:
系统环境为fc8
硬件环境为Dell Inspiron 640m 笔记本,Intel Core 双核

不知道怎么回师,一到夏天,我的机器便会毫无征兆的自动重启,没有关机过程,如同按了台式机的reset按钮一样。
严重影响的了正常工作。

去年在免费上门服务区,描述了相关症状和自己的解决方案,dell多次上门,更换了所有硬件,原以为解决问题了,实际上是那时已经过了夏天,现在问题有来了,跟去年发作时间相符。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昨天买了个3风扇的散热板,似乎还是有问题。

请求各位能给点好的建议。

绝对不是病毒,因为去年是双系统共存的,两个系统都会出现此现象,现在就linux一个,因此也不应该是系统软件的问题。

网友A:
那你怎么确认是散热问题造成的呢?
或许是硬件冲突。
每次运行的软件是否相同?如果长时间放置,什么都不做,是否会重启?

另外:散热软件?软件都能散热了?想了半天都不理解,没有风扇,没有散热片,只有软件,怎么散热呢?有懂的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B:
他是说降温软件吧,象XP下面CPUCool、Waterfall等等这些降温软件

网友B:
用lm-sensors来监控系统温度,大家可以apt-cache search lm-sensors看一下,基本上要打i2c和lm-sensors的内核补丁(debian自带了patch),然后才能用。这里有一个howto:http://www.linux-1u.net/LCD/i2c_lm_sensors.uHowTO.t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确认是散热问题造成的呢?
或许是硬件冲突。
每次运行的软件是否相同?如果长时间放置,什么都不做,是否会重启?

另外:散热软件?软件都能散热了?想了半天都不理解,没有风扇,没有散热片,只有软件,怎么散热呢?有懂的人解释一下吗?

这样的情况只发生在6789月,软件环境一直没有变,硬件就更没有变了.长时间放置没有问题.

"散热软件"表达有问题,是制通过软件来监视cup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lm-sensors来监控系统温度,大家可以apt-cache search lm-sensors看一下,基本上要打i2c和lm-sensors的内核补丁(debian自带了patch),然后才能用。这里有一个howto:http://www.linux-1u.net/LCD/i2c_lm_sensors.uHowTO.txt

谢谢,观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说降温软件吧,象XP下面CPUCool、Waterfall等等这些降温软件

网友:
供参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745984.html?fr=q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