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wince 下 IESIMPLE 应用问题

楼主:
       怎么能让IE 打开之后 显示 我指定的图片呢 也就是说 我怎么把我的地址 传给IE

费解

请大侠 指点!

网友:
既然LZ要用IESAMPLE,可以看看它的代码,有没有参数传入。

如果没有,可以自己修改代码。

网友:
大哥 我就是这么想的 可是 找遍所有代码

IDS_FILESCHEME         "file://"

#define IDS_FILESCHEME        20002

只有这两个定义 其中

    wcscpy(wchFile, L"file://\Storage Card\0005.gif");    //

    ofn.lpstrFile = wchFile+wcslen(wchFile);  // prefix the string with "file://"

我修改过这样的代码 可是跟本就不起作用 因为初次研究IE 很是头疼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IESIMPLE的代码如何?

网友:
加我QQ 10648820 我传源代码给你

网友:
能不能设为主页?

网友:
大哥 很感谢你 我的意图是 改变我传入的地址 来 显示不同的图片

网友A:
不太理解楼主的意思,CreateProcess 传给ie一个参数(图片全路径)就可以让它打开你指定的图片.lz不会就是指的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楼主的意思,CreateProcess 传给ie一个参数(图片全路径)就可以让它打开你指定的图片.lz不会就是指的这个吧?

这只是一种情况,LZ还想在IE启动后,可以更换显示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