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 和COM1有冲突,怎么办???

楼主:
PC上activesync通过USB能和开发板可以连通,
但如果开发板COM1上连接了GPRS后,activesync和开发板就自动断开了,这种冲突要如何解决?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看看activesync的菜单“连接设置”

网友:
mark。。。目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COM1我都没打开。。。都是从COM2开始用的。。

网友:
连接设置中 中将COM1去掉了,只选通过USB来连接,结果还是那样

网友:
这个显然与PC端的COM口没有关系
你查一下platform.reg中activesync那部分注册表设置,看是不是和COM1冲突了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USB和COM同时使用就会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只能把COM线不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把activesync使用的COM口改成其他COM*就行了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Prefix"="COM"
“Index" = dword:5
这样你同步会用COM5,不影响你GPRS用COM1

不过你同步连接跟GPRS连接上网好像有冲突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帮助
我也感觉是板子上设置位置,我按abclansheng 说的,在WINCE5注册表中没有找到对应的项,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这一分栏,也没有"Prefix"="COM"
“Index" = dword:5

,只有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 和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 但 下面没有Prefix和Index
我的板上的系统是wince5.net

网友:
我的activesync 之前是跟网口冲突无法连接
跟COM冲突没见过

网友:
这种冲突我也遇到过~~可以在注册表中把com1的部分注释掉~这样就可以避免冲突了~但是此时从哦抹
com1就不能使用了~注:是逻辑上的com1~非uar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