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RM汇编宏定义问题。。

楼主:
        GBLS String
        GBLL Logic
        GBLA Var
String SETS "test"
Logic SETL {TRUE}
Var SETA 0xff

;-----------------------------------------------

        MACRO;宏定义开始
$HandlerLabe1        HANDLER $p1,$p2 ;$HandlerLabe1为标号
                                                          ;HANDLER为宏名,$p1,$p2为参数

        LCLA Var;在宏里定义一个局部的数字变量,不影响全局变量
        LCLS String
        LCLL Logic
Var SETA 0x11
Login SETL {FALSE}
String SETS "not test"

$HandlerLabe1
        MOV R1,#Var; 标号$HandlerLabe1,这里的Var为宏里的局部变量
        INFO 0,"String1"
        MOV R3,#p1;
        MOV R4,#p2
        MEND;宏定义结束

;------------------------------------------------

        AREA apple_6,CODE,READONLY
        ENTRY
START

HandlerLabe1        HANDLER R1,R2
        MOV R3,#0
        MOV R4,#1
END1
        B END1
        END

显示倒数第6行错误:
Error   :A1125E: Unknown or wrong type of global/local symbol.

网友:
将宏命令中局部变量的定义与赋值去掉后, 编译通过。

网友:
  Login SETL {FALSE}
单词写错了,应该是 Login,错误提示下面那行才是错误的原因,我也是因为没看见,所以一直迷惑

网友:
还写错了,不好意思,应该是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