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中使用条形码扫描器的问题

楼主:
条形码扫描器是usb接口的,因此把usb驱动都安装上去了,把扫描器插上后会有提示,但如何显示读到的条形码呢。正常在windows或Linux系统中,扫描器会把读到的条形码输出到文本中。下面是dmsg的usb部分驱动。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usb-ohci.c: USB OHCI at membase 0xb3030000, IRQ 13
usb.c: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hub.c: USB hub found
hub.c: 2 ports detected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hiddev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hid
hid-core.c: v1.8.1 Andreas Gal, Vojtech Pavlik
hid-core.c: USB HID support drivers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keyboard
usbkbd.c: :USB HID Boot Protocol keyboard driver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canner
scanner.c: 0.4.6:USB Scanner Driver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插上扫描器后的提示:
hub.c: USB new device connect on bus1, assigned device number 6
input0: USB HID v1.10 Keyboard [?Symbol Technologies, Inc, 2002 Symbol Bar Code
Scanner] on usb1:6.0

网友:
这个我搞定了

网友:
请问,你是如何搞定的,我读出来的都是些乱码,根本跟键值对不上号。

网友:
他就是一个 USB HID 键盘

网友:
首先读的时候
使用非阻塞机制
这样你会得到每个条码正确的一串数值
这串数值的第11位对应改条码的确切值,回头详细给你说现在手头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