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进度条ProgressCtrl的奇怪问题??

楼主:
如下的一段代码:
        int iMin, iMax;
        CProgressCtrl *p = (CProgressCtrl *)GetDlgItem(IDC_PROGRESS_TEST);

        p->SetRange(1000, 5000);
        p->GetRange(iMin, iMax); //这里本来应该返回iMin=1000,iMax=5000的,但是实际这里却返回iMax=9,iMin=327681000,难道微软犯了低级错误????

其中IDC_PROGRESS_TEST是一个CProgressCtrl控件ID,上面的代码在VC下是正确的

那位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p->GetRange(&iMin, &iMax);

注意检查自己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etRange(&iMin, &iMax);

注意检查自己的代码。

sorry, 是我自己看错。lz的写法没错。

        m_Ctrl.SetRange(1000, 5000);
        m_Ctrl.SetPos(100);
        m_Ctrl.SetStep(1);

        m_Ctrl.GetRange( iMin, iMax);
        sprintf(tmp, "%d", iMin);

测试没问题。iMin=1000, iMax=5000。通过。

你的ProgressCtrl是MFC下添加的控件?还是WIN32/WTL中在rc中自己手写添加的?

网友:
mfc代码啊,
看起来没有错误。

你的资源有问题吗?

怎么建的工程啊?

网友:
应该没错,楼主看错了...

网友:
to shuiyan:
你是不是在Windows CE下运行,我是在WinCE模拟器下跑的,我用的是MFC的基于对话框模板来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工程,加一个按钮的.在VC下没问题的,主要是在EVC下有问题????

网友:
VS2005,没有CE模拟器,用的Mobile6和PPC2003的模拟器都试过。
eVC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