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块嵌入式开发板,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08-03-20):
想买一块嵌入式开发板,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推荐一款嵌入式开发板子,可以移植uclinux,wince,arm 平台的,其他平台也ok了.基本的 usb device .LCD 触摸屏的最好
了,LAN interface.....大家有什么好介绍..
触摸屏
interface
wince
最好

网友A:
自己 顶....
帮忙推荐一下...
迷茫中...

网友B:
给点建议...

网友C:
你想学什么芯片?mpc,mips,arm。。。

网友D:
uclinux,wince
是不能跑在一个平台上的。
其实嵌入式入门不难提高难
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找工作也很难。。。

网友E:
arm 平台的,arm9吧板子吧,建议一下...
各位大哥们....

网友F:
不知道去市场上买个简单的路由器能不能用。。。价钱便宜量又足。。。

网友G:
了解了一点信息,以前对这个东东一点都不知道

网友H:
学习的话 买 s3c2410 就好了,芯片是 arm9 驱动和资料都比较全.价格也不贵.
书的话, 应用开发
是一定要看的, 但熟悉
Linux 环境也很重要, 要知道 gcc, vi 怎么用, Makefile 怎么写,常用的linux 指令
怎么配置开发环境.
学习内核
1. LINUX内核设计与实现 Edition 2 (对内核有个大体印象)
2. Linux 设备驱动 Edition 3 (实践性强,马上就能动手)
3. LINUX内核源代码情景分析
4. 深入理解LINUX内核(第三版) (深入细节)
另外, 国内出的一本新书也很不错
不过盲目的买开发板是不合理的, 先装个虚拟机,熟悉 linux 环境,熟悉linux开发才是正确的路.
然后才开始学习驱动开发, 一步一步来.
如果要学习驱动开发,一定的硬件基础是有需要的. 汇编和单片机,了解硬件的工作原理,另外也需要
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学习linux内核, 内核太庞大,太复杂,但如果只做驱动开发,了解字符设备模型和接口,
就足以完成大部分开发需要,也并不是十分困难.但要学好linux 内核,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作为软件人员, 了解如何操作硬件的寄存器, 各个管脚的功能基本就足够了. 还有就是硬件的时序.

网友I:
建议先读一下
有些内容不懂不要紧, 能对内核有个整体的了解.对以后的学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