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简单三线串口连接服务器注意事项!

楼主(2008-07-09):
SIM300C简单三线串口连接服务器注意事项!
使用简单的三线串口,没有流控,没有数据准备好,也没有终端准备好!
请问怎样解决下面的问题:
SIM300C和服务器同时发送数据,SIM300C串口输出的数据是AT命令反馈数据和服务器发送数据夹杂在一起的
怎么样才能分开这些数据,将服务器发送过来的数据解析出来!
头痛的问题
感谢
数据
三线
服务器

网友A:
串口本来就支持双向,不会夹杂在一起的。

网友B:
我知道是不会夹杂在一起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发送命令之后,模块会反馈一些数据过来(比如命令执行成功返回"OK")与服务器端发送过来的数据夹杂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