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奇怪的编译问题!!!
rto.wang
rto.wang

网友A(2008-07-23):
奇怪的编译问题!!!
我用zlgMagic2410的BSP
制订CE内核
选择完BSP,平台后什么组件都不添加时制订的工程不报错
但是添加了一些组件后,PB报错:
......
D:\WINCE500\build.err
D:\WINCE500\build.log
?????? 2 ????????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zlgMagic2410
zlgMagic2410 - 0 error(s), 0 warning(s)
只编译了300多行!
我在Settings中添加了中文
选择了: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和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 MB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大家!!!
warning
memory
enable
error

网友B:
去看看这两个文件中的内容吧
D:\WINCE500\build.err
D:\WINCE500\build.log
应该可以得到更详细的错误说明。

网友C:
另外,把添加的组件也列举出来大家看看。
若这些组件都是必需的,就一个一个添加在sysgen试试。

网友D:
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 MB
你在组件里选了这个,那相应的config.bib还修改了?

网友E:
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 MB
不加这个添加了组件也报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zlgMagic2410

网友F:
可能platformbuidler在编译过程中丢失了一些重要文件~或者无意中修改了一些配置~~如果发现不了的话最好还是重装一下pb吧~以前我也遇过这种问题~

网友G:
板子原带的project呢?开始就没成功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