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在线等:u口的条形码扫描仪设备驱动问题!!!

楼主(2008-07-17):
高分在线等:u口的条形码扫描仪设备驱动问题!!!
我们公司有个USB接口的条形码扫描仪
领导想让加到现有的设备上,设备用的是Linux2.4的内核
请问,Linux支持这种USB接口的HID设备吗?
重编内核时,我需要加进哪些驱动选项?
请指教,多谢
或者我该哪些思路来驱动这个设备?
设备
驱动
linux
在线
接口

网友A:
条码扫描仪是USB接口的?这是整设备吧?不是单的扫描头吧?
Linux支持USB HID设备。但是条码扫描仪不一定是标准的USB设备,你得从该仪器原厂获取USB设备描述符,以判断其类型。或许其只是个串口->USB都说不定。
如果是标准类型,那肯定能支持。不用怀疑Linux。

网友B:
是个整个设备
我在pc的装有Linux的机子上试了没问题
在我们裁减过的Linux上不行,不知道少了哪些东西

网友C:
我日,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D:
因为大家看你ri的很爽,就不打扰你继续ri了

网友:
口头禅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