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带ddraw的wince6.0中文模拟器

楼主:
各位大侠好,现在定制好了带ddraw的wince6.0中文模拟器了!可是创建的ddraw程序去无法运行!而该ddraw程序在板子上跑是正常的!由于板子现在要用。我这边无法测试!所以想到定制一个这样能够调试ddraw程序的模拟器!
现在问题:创建ddraw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望大虾们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用GetLastError()看看。

网友: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过 遇到一个新问题

就是命名定制的是中文模拟器 为什么汉字显示却是乱码?显示为方框字样。

网友:
不但要在Platform Settings里面设置为中文,
还得添加相应的组件,在International的目录下。

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没有添加中文字体的组件。

网友:
恩 International 里面选择简体中文中字体 就可以了!

网友:
International->Local Specific Support->Chinese(Simplifiled)->Fonts->SimSun&NSimSun(Choose1)我这里接着选SimSun&NSimSun(Subset2_50)
然后就可以了!
谢谢啦!

网友:
好像从4.2开始就CE就有这个毛病.

网友:
学习了,另外lz说说之前ddraw失败的原因?

网友:
ddraw需要加入相应的与硬件相关的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