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为什么P2^1可以表示P2.1端口

楼主(2008-07-13):
小问题:为什么P2^1可以表示P2.1端口
如题,为什么呢?P2^1这个异或的运算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

网友A:
0 xor 0 = 0
0 xor 1 = 1
所以异或在实际中可以用来取某位的值,
p2 ^ 1 的结果只和p2.1位的状态有关系,其它位都和0异或,被清掉了

网友B:
这个别用普通的异或操作符解释,不信可以在标准C下写一下,绝对无法实现C51中的功能。
C51中增加了sbit这个类型,用^实现bit对应功能是和这个sbit相关的。此功能只有在C51下才有效。
所以别问为什么,因为C51语言语法规范规定了可以这样用。
如果你自己设计一个语言,规定 sbit = P2&1; 那么就是用&而不是用^了。

网友C:
建议你查看一下REG51.H这个头文件 应该就能知道了

网友D:
^
这个运算符被C51扩展了
和别的新加的关键字一样
为了适应单片机平台而改动的
当然,它依然具备标准C里的异或运算功能
也就这么回事
别想太多...
至于什么时候是什么作用,那么它于你用它的地方
以及编译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