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 Embeded 串行下载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ADuC7026,开发工具为IAR Embeded
当我用RS-232下载程序时,能够成功。
也可在线调试,运行无误,但是拔下电源后,再插上电源程序没有保存在芯片中,反复试过很多次,都不成功。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能告诉我是怎么下载的吗,怎么让芯片与电脑相连,并且下载

要花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是怎么下载的吗,怎么让芯片与电脑相连,并且下载

要花多少钱呢

不同的厂商的芯片会有不同的方式

现在常用的是直接串口下载

代表有像宏晶的STC的片子

其它还有很多,像仿真器,下载器,烧写器什么的。。。

网友:
你可能是在RAM中调试的程序,如果你的芯片支持FLASH调试,调试完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code]
alimama_pid="mm_10314496_965754_2034511";
alimama_titlecolor="0000FF";
alimama_descolor ="000000";
alimama_bgcolor="FFFFFF";
alimama_bordercolor="E6E6E6";
alimama_linkcolor="008000";
alimama_bottomcolor="FFFFFF";
alimama_anglesize="0";
alimama_bgpic="0";
alimama_icon="0";
alimama_sizecode="15";
alimama_width=950;
alimama_height=90;
alimama_type=2;

网友:
alimama_pid="mm_10314496_965754_2034521";
alimama_titlecolor="0000FF";
alimama_descolor ="000000";
alimama_bgcolor="FFFFFF";
alimama_bordercolor="E6E6E6";
alimama_linkcolor="008000";
alimama_bottomcolor="FFFFFF";
alimama_anglesize="0";
alimama_bgpic="0";
alimama_icon="0";
alimama_sizecode="15";
alimama_width=950;
alimama_height=90;
alimama_type=2;

网友: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