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面如何实现一个鼠标双击相应的事件

楼主(2008-01-28):
wince里面如何实现一个鼠标双击相应的事件
wince里面如何实现一个鼠标双击相应的事件? 谢谢
wince
如何
鼠标
WindowCE

网友A:
判断两个left button down的时间间隔

网友B:
正如LS说的,
你可以定义一个timer(设置一定时间触发)和一个计数器count,
当点击左键对count自增,如果自增到2且没有超过timer触发的时间,
则在timer触发的事件中,就根据count是否为2来做是否双击事件.

网友C:
mouse_event( MOUSEEVENTF_LEFTDOWN, 0, 0, 0, 0 );
Sleep(10);
mouse_event( MOUSEEVENTF_LEFTDOWN, 0,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