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中如何通过检查注册表来判断u盘是否已经插上呢?

楼主(2008-05-27):
wince 中如何通过检查注册表来判断u盘是否已经插上呢?
wince 中如何通过检查注册表来判断u盘是否已经插上呢?
u盘
wince
检查
如何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A:
同志们支持一下。

网友B:
在EVC 中如何实现呢?

网友C:
U盘插进来应该不会去写注册表的吧~

网友:
是的,一般不会写注册表
具体要看驱动的实现,一般通过事件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