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以后CAB文件太大??

楼主(2008-05-16):
打包以后CAB文件太大??
程序打包以后CAB文件8M(Release版),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啊?还能再压缩吗?谢谢啦~
打包
程序

网友A:
cab自身的compress选项好像不能使用。

网友B:
那有其它的什么好主意吗?我的程序在手机上运行的,这么大不行啊~
谢谢!

网友C:
那就想办法缩小你的程序了。
导航软件什么的放在手机上的不也要这么大

网友D:
从代码方面,复用方面考虑怎么减小你的exe或其它的文件

网友:
分解程序,资源和代码分离,独立的功能可以做成单独的程序

网友:
不管压不压缩,解压出来还是要8M。

网友E:
解压出来大点儿也无所谓,只是希望CAB文件能小些,有办法吗?

网友F:
自己找一个强大的压缩解压代码,先压缩,然后安装时使用setup.dll来解压。

网友G:
用CeCabManager打包,并打开压缩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