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AD2S80吗

楼主:
本人在使用该芯片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
本人用720极的圆感应同步器作为角度传感器,想利用AD2S80来解码。
激磁信号使用的是5Khz的正弦波,AD2S80设置的分辨率为12位,该芯片的外围电路完全按照芯片手册上的针对5KHZ/12位分辨率的figure8电路图搭建。
该AD2S80芯片的三路输入信号SIN、COS、REF均按照所要求的标准输入,几个控制信号分别设置如下:ENABLE一直接地、INHIBIT由单片机控制、BYTESELECT置高。但在实际电路调试过程中发现转换后的16位输出信号不对,正常情况下应是感应同步器转子相对定子转过1度机械角度,12位数字信号应由全0变为全1,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发现低8位完全没反应,高4位会随着转子旋转有一些变化,但变化规律也不正常。

望朋友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数字信号输出需要接锁存器,因为机械转角不能准确的控制好,不知道你低8位是用什么显示的,怎么肯定的说低位没变,曾经做过用LED指示,发现低位不变,实际是变的,指示频率太快了,不过相对其他正常的LED,亮度稍暗...锁存器的控制信号需要同步,才能准确输出。这个电路比较不好调,不能完全按照芯片手册那样子连接,有几个电阻需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