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可用的程序,cramfs下不可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15):
nfs可用的程序,cramfs下不可用,是什么原因?
我使用2410开发板,将bluez蓝牙移植到了上边,插入USB蓝牙
使用nfs测试蓝牙的程序,可以做一个循环发送3MB数据(使用模拟串口),每次发送63KB,可以完成工作。
但是将程序写入cramfs系统后,在板运行时,出错,提示空指针,1KB数据也发送不了,只能1个字节1个字节发送,并且中间要间隔1S,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蓝牙
原因
程序
开发

网友A:
不懂, cramfs是只读的, 但好像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主要是定制KERNEL时,一些选项及配置不正确,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影响,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