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W和SD卡外设通信,

楼主(2008-12-25):
BREW和SD卡外设通信,
BREW平台下,能通过SD/SPI接口和外设通信吗,
还是要自己做驱动,或要知道和调用手机厂商的API呢,
通信
平台
外设
接口

网友A(2010-01-05):
应该会影射成文件 或者目录给你用吧

网友B:
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接口去完成这件事情。根据外设的类型会封装成不同的接口。具体要看是什么样类型的设备。
当然,你可以用iport接口来封装你自己的通用接口,但实际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