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使用USB HUB的问题

楼主:
2440开发板,WINCE5.0系统, 启动系统后插入优盘或USB HUB 或鼠标都可以正常识别,当先插入优盘或USB HUB 再通电启动系统也可以识别,问题是先插入USB HUB再通电启动系统后,USB HUB无法识别,必需要再插拔一下才行,请问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BS零分帐

只路过,不回答

网友:
问问题为什么还要设成0分贴呢?

网友:
USB 很多人都说不稳定!

网友:
我现在也使用USB HUB,但是没遇到你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的USB HOST设计的时候,供给USB的电流太小了。所以出现开机的时候,电流不够,影响USB HUB芯片的正常工作了。

请仔细检查你的USB HOST口的电流变化状态。

网友:
谢谢各位, 我的USB HUB 是单独供电的,电流没问题!

网友:
USB这块问题是挺多的,也没有一个通用的解决办法。你可以试试改变启动时USB HUB的上电时机。

网友:
呵呵,发现只要系统加载完OHCI驱动后,USB HUB再上电就可识别,问题是不出在OHCI驱动?

网友:
引用楼主 fsxiong 的帖子:
2440开发板,WINCE5.0系统, 启动系统后插入优盘或USB HUB 或鼠标都可以正常识别,当先插入优盘或USB HUB 再通电启动系统也可以识别,问题是先插入USB HUB再通电启动系统后,USB HUB无法识别,必需要再插拔一下才行,请问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跟我的问题一摸一样?
我前几天刚刚问过这个问题的,难道楼主在跟我做同一个项目?

网友:
真巧,我现在只是学习阶段!

网友:
问题解决了嘛?
我当时通过加打印语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后来没有再继续关注了。。。

网友A:
还没解决,正在慢慢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正在慢慢摸索!

呵呵,好啊,摸索出来后给大家一个消息啊
到时候向你学习了

网友:
阿飞的大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