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驱动的加载问题

楼主:
现在我的系统启动时,就会自动加载蓝牙驱动程序,但是我想在系统启动时不加载蓝牙驱动程序btd.dll,而是通过应用程序来加载这个驱动程序,要怎么做呢?急等中……

网友:
希望不加载,那就在注册表里的启动加载中去掉btd.dll。
应用加载可以LoadLib的。

网友A:
把蓝牙部分的注册表的 DLL去掉。

网友:
shuiyan:你好!
按照正常情况,btd.dll应该是在common.reg中配置的,可是我在编译后的_release目录中的common.reg中,找不到btd.dll的存在。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将其从注册表的启动加载中去掉!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蓝牙部分的注册表的 DLL去掉。

请问一下怎么去掉?谢谢。

网友:
直接找到去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大哥,我就是没找到呀!!!!苦。

网友:
plateform.reg common.reg project.reg都找一下,实在不行整个文件查找...呵呵

网友B:
好像我除了能在ce.bib和common.bib文件中找到btd.dll外,都找不到这个字符串的存在了!!

网友B:
怎么高手们都不来帮个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除了能在ce.bib和common.bib文件中找到btd.dll外,都找不到这个字符串的存在了!!

那就在ce.bib/common.bib把btd.dll去除掉,然后buildpkg一把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PXA300 的,注册表的蓝牙相关的部分如下,仅供参考
C:\WINCE500\PLATFORM\ZYLONITE_MHL\FILES\zylonite_common.reg

IF BSP_BLUETOOTH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 @XIPREGION IF PACKAGE_OEMDRIVER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CI]
  "Name"="COM5:"  ;LOC_FRIENDLYNAME_SERIAL2 ;"COM5:"

; disable hardware detect when external bluetooth card is inserted. Onlye support static bingding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Settings]
"IgnoreExternal"=dword:1

;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
    "driver"="bthcsr.dll"
;   "driver"="bthuart.dll"
    "flags"=dword:4
    "name"="COM5:" ;LOC_FRIENDLYNAME_SERIAL2 ;"COM5:"
    "baud"=dword:1c200
    "resetdelay"=dword:0
;      Ericsson dongle/dev board
;     SiW boxes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bluetooth_dcn]
;"port"="COM8:"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BluetoothDCN"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bluetooth_dun]
;    "port"="COM8:"
;    "DeviceType"=dword:1
;    "FriendlyName"="BluetoothDU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andsfreeProfileOn]
; the next line is not required but it looks like
; if nothing is here the key "HandsfreeProfileOn" will not be added
; maybe this has already been fixed
        @="HandsfreeProfileO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AudioGateway]
   "Capability"=dword:21
   "MapAudioToPcmMode"=dword:1 ;0
   "ConnectScoInAlways"=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
     "IsEnabled"=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Services\{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ransportAuthenticat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BtScoSnd]
   "Prefix"="WAV"
   "Dll"="btscosnd.dll"
   "Order"=dword:25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ScoWav]
   "Direction"=dword:0
   "AirCoding"=dword:0
   "ConnectInTimeout"=dword:10000
   "8BitSignedSamples"=dword:1
;Specifying headset address for MapAudioToPcmMode=1
   "AddressOut"=hex:00,00,00,00,00,00  ; 00,07,A4,01,C2,69   ;00,00,00,00,00,00

; Set default Bluetooth Class of Device
; BTH_COD_MAJOR_DEVICE_CLASS_COMPUTER | BTH_COD_MINOR_COMPUTER_PDA | BTH_COD_MAJOR_SERVICE_CLASS_OBEX
;                0x100                +           0x14             +      0x1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SYS]
"COD"=dword:920114  ;920100 ;100114
; @XIPREGION ENDIF PACKAGE_OEMDRIVERS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BTD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高手们都不来帮个忙呀?

这哥们太伤人了,shuiyan,googleman一直在给你帮忙回答,你来这么一句,其心不良呀,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你没找到地方,能自动加载,找不到注册表项就见鬼了,呵呵

网友:
yashi,不好意思哈,都是被那问题给急的!!!!
还希望大侠们帮帮忙呀.
现在真是不知道去哪里找!!!

网友:
我也没找到,LZ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