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串口接受之后,反馈数据不全!

楼主(2008-06-25):
SIM300C串口接受之后,反馈数据不全!
我在使用串口向SIM300C发送数据之后,他会将我发送给他的数据反馈回来;
我向他发送如下数据时:
AT+CIPSTART=\"TCP\",\"202.11.11.11\",\"8080\"\r\n
反馈数据:
AT+CIPSTART="TCP
感觉好像是我发送过去的数据没有接受完,没有OK也没有ERROR
请问是什么问题
串口用的是简单串口
数据
error

网友A:
看样子是在C或者C++编程,所以用\"转义成"吧。
SIM300能发回反馈数据,说明接收到了最后的\r\n,不然不会有反馈。
发送别的命令,反馈是否正确呢?

网友B:
谢谢,我已经试验通过了
原来这个命令是不需要引号的,
很多人在网上发的帖子;都是GPRS模块反馈的信息,并没有说发送的命令是什么,所以按照他们的方式,如果加上引号的话哪么命令就是错误的
呵呵
不知道我的理解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