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BSP包在什么环境下开发

楼主:
我要开发Wince下的BSP包,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PB下开发,其实只是编译器有用,IDE的意义不大.

网友A: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拿一个公板BSP,根据需要来修改其中的代码及配置文件等

网友:
是啊,从头开发一个BSP,不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拿一个公板BSP,根据需要来修改其中的代码及配置文件等

网友:
初生牛犊不怕虎呀,开发环境还不知道呢,就敢说开发BSP了。

网友:
开发一个bsp不难吧。随便编一个就行了。

难的是为某个板子编一个实用的bsp,需要编写或加入驱动,修改许多文件,很麻烦的。

根据不同的版本,选择不同的platform builder

网友:
环境只要多问问,花点时间总搞的出来,要写bsp,要对硬件的寄存器有充分的了解,做到这一步,基本开发没问题了,不过真的很难要做到,,,,

网友:
这个要芯片原厂做了,因为他们需要做CPU的代码测试, CPU厂家有他们的软件工程师来进行原始的 BSP 的开发, 也是各个模块分开高的, 以前看一个ARM9 的 芯片原厂 做了一个400MHz CPU, 有一个Wince的开发团队 40 ~60人, 全做 CE,  NBOOT 大概5~10人/组吧 其他模块类似 分组  形式高。。。

个人高 BSP 没有意义,会累死人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的开发板是师姐买的,她在Linux下开发,厂家只提供了Linux下的BSP及内核。而导师让我在Wince下开发,这就需要自己开发BSP包。我的板子的CPU是ep9315,我这有ep931x的BSP包,我想在上面修改。我也知道开发BSP的难度,但导师让我做,我也没办法。先做一个最简的吧,能把内核下进去后系统能跑起来就行了。

网友:
那你就从相关的这种片子 的BSP  克隆一个出来, 再依次修改 和你这个片子相关的部分。这样会快点,

万一还是没有, 那你就依照当前的Wince下的流行的 BSP包   自己整理,自己开发BSP包了, 估计一个人会累死的,牵扯的东西很多, 最关键的部分是  1/启动BOOTLoader 2/下载Image  3/Image运行起来   4/实现核心驱动,其他驱动可以不搞

这样基本任务就完成了,  其中 Loader 是核心,买个仿真器, 只要这里完成了,其他的几乎就跑起来了.

网友:
真的很替楼主担心阿,如果真的要把linux下的驱动全部搬到wince下,那不是一个人能在几年内搞定的东西,,,,,

网友:
不是搬的问题,是让我在Wince下重新开始。我真的有苦难言啊,导师又不懂,他还以为这个简单!我跟他简直没法交流!怎一个郁闷了得!

网友:
买块公板回来学习一下吧~~顺便给你导师学习一下~~呵呵~移植bsp不难~自己完完整整能写出来的话相信你不是普通人了~

网友:
开发板已经有了,BSP包也从网上下了一个,再买公板的话,导师肯定不让,导师也不可能再学什么东西了,他今年退休。

网友:
这样导师拉出去毙了

网友:
楼上还是口下留情吧~毕竟导师年纪大了~而且wince又算是比较新的技术~接受能力稍有欠缺是很正常的~我们还是要尊师重道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