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控制面板里的对话框比我的屏幕尺寸大

楼主:
当我点击控制面板里的图标时,wince控制面板里的对话框比总是我的屏幕尺寸要大,哪们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让弹出来的对话框大小和我的屏幕尺寸一致呢?谢谢!

网友A:
FINDWINDOW之后试下SETWINDOWRECT不行直接发个WM_SIZE过去,试试.

网友:
窗口的大小超出了屏幕分辨率,

1. 改变屏幕显示分辨率,把分辨率改大
2. 改变窗口的显示尺寸,把窗口的显示尺寸变小,小于屏幕显示分辨率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NDWINDOW之后试下SETWINDOWRECT不行直接发个WM_SIZE过去,试试.

我也试试

网友:
wince里本身如此(屏幕小于640×480时),这个应该是没办法解决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提了。

搜一下历史,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修改PUBLIC目录里的控制面板代码!

网友:
设置SYSGEN_QVGAP看看。
你的显示分辨率不会小于320*240吧?

网友:
方法很多。

网友:
找到相对应的资源文件,调整一下大小就行了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分辨率

网友:
楼主,你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些问题。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呀?简单说下